神舟A430-I3 D1有触发动作,电流上不去维修。

楼主(2013-04-08):
         神舟A430-I3 D1 板号DA0SW9MB6E0 REV: E 论坛已经有此图纸,所以就不上传了。此机来时故障,电源灯亮但是不开机。拆机裸板试机现象一样。论坛搜了下,有同样问题的,但是是二修机,也是不触发的。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不触发呢,因为电流表是小数点后2位的,所以没注意到是否有触发。

就论坛下了个EC BIOS 刷了下,这回可好 电源灯都不亮了,看来这个EC BIOS不行。没办法又把原来的刷回去,现象恢复到之前。
不能偷懒,仔细测时序吧。
看图开关SW5有3.3V跳变 进到IO 19脚,测量都没问题。
接下来IO 90脚发出DNBSWON#1经过D17进PCH。发现这里没电压。再去测PCH待机条件,发现一个电压都没。

倒退时序,往上走,找到S5_ON。经IO  101脚发出,

测量触发后此处有3.3V电压,没理由啊。在找去的地方PQ57.发现PQ57的3脚 19V经过两个1M电阻分压有9V左右OK。
在测2脚竟然为0V

想不通,断电测IO 101脚至PQ57的2脚不通,难不成断线。

这板又没进水。找了条细线补过去。再次触发电流花花的上去了。外接亮机OK。呵呵!这条线断的有点远啊。
文笔不是很好,昨天修的,也没照那么多图,呵呵!~见谅!~能给加分的朋友,别吝啬啊。辛苦各位大大加点分吧。
o(∩_∩)o

 会员2822872元2022-9-21 15:08

网友:
没人理我,也没人加分。可怜的人儿

网友:
分识得很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按照时序修板无压力!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能给个图纸链接 或上传下,论坛没有搜到 急要。。。。谢谢

网友A:
应 星星满天飞要求 图纸在这里。

A430-I3 D1 DA0SW9MB6E0 REV E.rar

网友:
修机器看图纸很重要.

网友:
时序,有了上电时序一切都是菜

网友:
楼主 很细心呢,飞线 都修好拉。 让人一看就懂。

网友:
南桥坏了吧

ltf131425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 星星满天飞要求 图纸在这里。

小意思。大家互相帮忙吗

网友:
不错,不过飞线不漂亮,哈哈就是不错

网友:
修了几个,这个板爱断线。

网友:
不错的,懂时序就是好搞,加分

网友:
楼主,按时序去修,好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