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加电掉电

楼主(2013-04-08):
DELL A840的主板都是开机就掉,网卡接口黄灯闪一下。。开机电流有时电流升不起来有时能升到0.2几,量开机后瞬间有5V  1.8V  1.05V  3VS   5VS ...   刷过BIOS 做过北桥 换过IO 换过CPU电源IC   现在无思路了,求救大侠

网友:
应该是缺少电压吧

网友:
请求高手帮助

网友:
0.2 应该不对吧 电压 还没全的!CPU 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出来了   跳一下就没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来的   我看了论坛好几个朋友都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人说解决办法?

网友:
刚刚换了南桥效果一样

网友:
刷下bois吧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