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TA770A2+ SE主板,所有USB接口均无法使用.

楼主(2013-04-08):
这块映泰TA770A2+ SE主板,原来是不过内存,刷了个BIOS后,正常点亮,正想进PE试下,结果发现所有的USB接口,包括前置的均无法使用,+5V供电有,数据线对地阻值也基本正常,但是就是无法使用.清了CMOS也无效,真拿它没辙了,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量测一下他的供电5V电压的对地阻抗  有些时候电压正常 阻抗不对 也会影响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事。有BIOS默认是关闭USB的。

网友:
先去看一下BIOS,看看里面的USB设置!!

网友:
可以看看bios的程序  设置 后面考虑i、o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里USB关掉了啊

网友:
BIOS程序 确定没问题了 就考虑其他      哦对了  USB另外的两个的信号阻值 正确不?

网友:
BIOS有没有刷错?COMS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5V 的针冒 插了没有 看看针冒别插 错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版本不对

网友:
你把USB设置成关闭了,肯定就没有办法用了,改下设置

网友:
建议再刷一下BIOS

网友:
5V  要是正常的话   BIOS 里如果没有关着   那肯定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