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白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3-04-08):
接到一台DELL 1427 开机白屏 外接显示正常 显卡是9300GS 一看应该是显卡问题 直接加旱 问题还是一样 又重新植球还是白屏,量屏供电 正常 LCD VDD只有0.5V 查图纸 LCD VDD是由Q6提供 量Q6有3VS 输出只有0.5 直接换掉显示正常.

网友:
这样的机器先查上屏供电啊,怎么就做显卡呢?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容易松。我前两天刚修一个

网友:
白屏的首先就检查屏供电,怀疑显卡的话用风枪吹吹一般都能好。。。不好的话有两个可能,一:和它无关。二,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