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我看两眼,是不是屏坏了,修不了了??谢谢

楼主(2013-04-08):
(图片)

网友:
没有换个屏试试吗,应该是屏的事

网友:
屏坏........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的确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没得修

网友:
屏线检查过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见解,屏坏了。没有专业设备修不了。

网友:
要是屏线的话 动动屏线  应该有反应

网友:
确定屏模块出问题喽

网友:
屏坏了  如果是上半部还可以修

网友:
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
谢谢,,以以往的经验,我估计都是屏有问题,谢谢大家。。不修了。。

网友:
更换屏上的大芯片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程序问题,建议重刷程序

网友:
不对,看错了!屏问题

网友:
我估计也是屏的问题,楼主再确定确定。

网友:
找一个屏换一下试一试,不过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修屏是要一定技术的,搞不好的话彻底玩完。

网友:
一般都修不了了。 你可以让修频的帮你压一下屏

网友:
又一死刑!

网友:
就是,屏坏咯了

网友:
屏坏了,没办法了

网友:
屏坏了,你想死马当活马医的话拆开屏铁筐,对应的地方有个模块,用手压下看看,如果好了,就用胶粘住,凑合的用吧,不然,你就扔吧,或者继续使用,反正做监控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屏的左右压线有条纹

网友:
估计也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这样的 肯定修不了。

网友: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