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洗吸锡枪。。。。

楼主(2013-04-08):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清洗 的彻底干净一点。。

网友:
我不用我不知道   抱歉

网友:
吸锡器本来就属于耗材了,用一段时间把里面的锡渣倒掉就行了。

网友A:
都倒出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打两下又卡住了。。。很烦,

网友B:
用好一点的吸锡器,够力容易清理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好一点的吸锡器,够力容易清理那种

我看都一样啊,,,十几块钱那种,蓝身白头的

网友:
我的方法是,预先在内部涂抹些硅脂(透明的那种噢!),或者硅油,反正耐高温的润滑剂就可以。这样锡就不容易粘住内壁,不容易卡阻了。

网友:
锡,需拆下来用刷把清理

网友:
吸锡器拆开之后不是有根铁棍吗?    用那根铁棍在吸锡器的口那往里一插再倒掉OK

网友:
我都直接往里面喷WD40

网友:
不需要清理,

不过这东西用得比较少啊,不好用,基本都不用。

网友:
每次用完搞打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换下来BGA封装的芯片里(南桥或北桥)放点焊膏,用烙铁头反复摩擦,效果非常好

不错。。。挺利索了。。。。就是因为那个头部锡堆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倒出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打两下又卡住了。。。很烦,

换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都一样啊,,,十几块钱那种,蓝身白头的

能者说道点子上了。
用过10~130的吸锡器,总结一下——贵有贵的道理。不过就是高级货也需要保养。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