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用什么检测全面的主板性能

楼主(2013-04-08):
比如,收了一批有问题的主板。可有的主板没有问题。但回头想想。不可能用的好好的就扔了,肯定有问题才更换淘汰。大家说说用什么软件能全面的测试主板的各个功能有没有问题、我的测试只能连接网线。声音 USB设备。装系统,用鲁大娘压力测一下、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
基本上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测试,只要各接口测试通过就差不多了,压力测试的话,连显卡和CPU也一起测试的,可以用OCCT满载测试。跑跑3D什么的!!

网友:
开机基本功能能用就行 ,只要不死机蓝屏

网友:
一般插上电源看看待机,触发不触发......................

网友:
  基本测试过没问题 就没问题。不要老是担心他出问题。。,出了问题在修下,也可以当是维修心得来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