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声音嘶哑维修

楼主(2013-04-08):
一台DELL电脑型号D630,放音乐喇叭有嘶哑的杂音,外接耳机依旧如此,重新下载驱动,包括重做系统依然如此,因此故障锁定在主板声卡部分。
首先更换功放芯片MAX9789A故障依然;再次更换声卡芯片STAC9205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看来这个故障有点难查了;打开示波器仔细测量功放及声卡的各个关键测试脚,功放输出电源VDDA脚:
图一:
终于有所发现看下图:
图二:
原来就是这个电源供电不稳造成的声音嘶哑,知道问题后就很好解决了,既然功放,声卡都已经换过了,那肯定是它们外围器件不良造成的了。而最大的嫌疑就是VDDA输出端的滤波电容C756C757
图三
更换后声音恢复正常!

 会员2115392元2023-1-14 12:55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我前几天碰到了一个和你的问题一样的,最后没有修好
没办法,换了个USB的声卡,这下有思路了
哈哈

网友:
DELL出现这样额问题很少见  估计要没有示波器 就难修了

网友:
请问这2个电容用万用表测一下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
这个好像的是个通病

网友:
遇到过,不过不是我修好的,呵呵

网友:
滤波不良造成故障,
快、准、狠,给楼主加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地接触不良  ,也是沙哑的 。

网友:
靠 抓波高手啊,声音沙哑可以考虑滤波的问题,不错,学到新的思路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这个脚的问题,那你接下来应该测那里呢

网友:
示波器,让人心里痒痒的

网友:
楼主的泰克示波器很猛啊。

网友:
这种的还真没修到过, 以后得注意点了.

网友:
为怎么不是前面输入有问题,而是后面输出有问题呢?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真不好解决

网友:
给同事买的一台dell 4050的本也有嘶哑的毛病,有空了看看,是不是也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楼主能具体说你的示波器型号吗?

网友:
供电输出 滤波不良也会引起学习拉

网友:
外接耳机、音箱才会用到功放芯片,怎么外接耳机也有呢??  示波器好东西啊。

网友:
示波器也是个好东西啊, 上次遇到个,就直接让客户换USB声卡了,

网友:
我觉得先换芯片还是有点草率

网友:
DELL 的D630的音频不是很好,单声道。

网友:
厉害  我之前也遇上过一模一样的本子 结果放弃了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