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怪问题 !!!!!

楼主(2013-04-08):
今天遇到一块联想的AMD主板, ,开机跑到D5-D6 过去以后代码为E9 EB然后有一个嘀嘀的声音5秒响一次然后不会显示!!!电压什么都正常,,BIOS刷过两次了,,BIOS没事的,,现在都不知道从哪里查下去了???

网友:
这板电池电压不够的话也会出问题,另外电池边上2个跳线出问题也不行的,

网友:
把主板翻过来查看内存部分的线路。看下供电部分的线路是不是烧断了。这个主板经常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D5/E9应该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是北桥边上断了一根线

网友:
打内存阻值吧...今天才修了这种机..C5  擦BIOS..

网友:
看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主板修到过不下于5片   都是coms电池没电    没修到过其他故障

网友:
同意三楼。这个板子后面的内存供电线路会烧糊。

网友:
接修不少这个板子,基本发现有2个问题,一个是CPU容易烧,另外就是BIOS,

网友:
前几天刚刚修好一片  换电池OK 电池电压过低 也是卡D4

网友:
看一下网卡热不热,网卡出问题也会内存不过的

网友:
上几天,刚修好一个跑E9的A690.  就是刷BIOS好的,注意一下版本号

网友:
E9大多是BIOS,刷了两次还不行,不如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杀了桥,在修其它的

网友:
也有可能你没刷对bios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不行还是刷BIOS

网友:
内存供电条件。。。。貌似这个内存供电芯片是7120吧,直接杀掉。。。

网友:
我手里还有这好板子...也是换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