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怪问题,大神们帮忙解决哈。

楼主(2013-04-08):
今天刚接到了个CQ40 intel 独显的机子。开机黑屏,外接好着呢, 压了显卡还是不显示。屏显和屏,高压板都换了还是老故障,大姐大哥们帮帮小弟啊,小弟是新手
电路图
看不懂。没一点思路啊。
显卡
黑屏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屏线爱坏啊,换个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主板屏接口的4对信号,如果没有信号的话,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有信号的话,接屏应该能显,用手电筒照一下屏上,应该可以看到屏上有字。没有确定问题的话,不要乱修,以勉故障扩大

网友:
电路 问题,应该是,慢慢研究吧

网友:
换屏显还是老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