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入门 显示器维修,不懂 刷 驱动板里面的数据

楼主(2013-04-08):
入门 显示器维修,  不懂 刷 驱动板里面的数据, 哪些数据 那里 有 , 怎么刷 , 求 详细的方法,  求 高手们 帮忙

网友:
刷那程序,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工具软件,操作也不同,还是遇到哪个搜哪个吧

网友:
一般是24    25系列的芯片。对着机型板号找数据。我一般都是拆下芯片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