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50SI 开机大短维修过程

楼主(2013-04-08):
U50SI 1开机无显,接可调大短
故障描述:客户说雷打后开不了机
检修过程:目测网卡接口处有雷打痕迹,测量USB供电对地11CPU供电对地为0CPU对地短路问题,过程很复杂,N个电容, 大家懂的,结果很简单,C192电容短路了,换了对地150,认为正常,通电,待机电流。02左右上下变动,没待机5V,看图这个VL电压先于待机5V产生,                                                                                                    测量只有25V,查它去处,能拉低它电压的去处只有这个地方,                               排查外围元件正常,换了待机芯片ISL6227VL电压5V正常。待机电压5V出来了,再查USB供电对地11的问题了,烧机大法可以用了,5VUSB供电管Q33 S极,                                                                                                    凶手立马出现                                                                      U18烫手,拆除U18USB对地454,正常了,通电,待机电流006,正常。U18神马东西?呵呵,原来是读卡器芯片。维修过程结束。饿了,吃饭去。基友给些分吧!

网友:
VL电压先于待机5V产生是由于公共端来的电压未导通场管,而VL经过一个电阻产生VL-5V所以VL电压先于待机5V产生是这样吗?求解。

网友:
师兄不错啊,思路很清晰,看来在实地没有偷懒哦

网友:
叼,楼主看起来挺叼的,街道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