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sl400花屏显卡显存全换掉了

楼主(2013-04-08):
    sl400独显主板,开始是不触发,量3v5v均正常,于是果断bga南桥,能触发了,电流一路上扬,这时候判断失误了,以为显卡有问题,加焊显卡,无果,重植显卡,结果摘桥的时候把北桥显存全搞冒锡珠了,于是显卡,显存,北桥全重植,还是电流一直上涨,刷bioa还是一样,于是重植南桥,电流正常了,可是有背光无显示,外接花屏有重影的样子,尤其是上面和右面部分。
   从深圳定了新显卡和显存回来,换上,还是老样子,外接花屏的样子跟原来一模一样!声明:显卡、显存、北桥、南桥重植过程中1个点都没掉哦,而且主板不容易沾锡的点都仔细补上锡了。
   没思路了,向大家求助!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有耐心,技术也牛竟一个点不掉

网友:
之前修到过几个sl400  都是重植了北桥显卡显存后好的,因为摘桥动作容易把北桥显存都搞爆,这个算是奇葩了!

网友:
明天先换个南桥试试,再搞北桥     看别人的帖子上有南桥导致花屏的   试试吧    因为这个机器最开始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板子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