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I5主板不显

楼主(2013-04-08):
机器型号:HP CQ41 I5处理器
板号:NAL70 LA-4107P
故障:开机不显
客户描述,之前会黑屏死机,然后只能强行关机,但过段时间又能开亮,持续了几天之后,现在再也开不来
本人观察:第一次开机不显,第二次亮了,我本以为没多大问题,要不就是屏线松了什么的,然后就拆机,发现再怎么也开不亮了,电流能到1.5左右,键盘的CAPSLK键还可以切换大小写的灯,就像是显卡坏了一样,在基地查了很多贴子,都说是BIOS问题,所以在基地下载了一个BIOS,刷后,故障一样
测得屏供电3.3V没有,而且是直接在主板上面测得都没有电压,直接把供电管子的3.3V强拉过去,屏会有点反映,但也没有图像,高压条上只有主电压,开启信号的电压也没有,直接把屏供电拉过去,屏会亮,无图像,灰屏
疑问: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修过这款机器,我想请问下,屏供电跟显卡有没有关系,像这种情况会是BIOS问题可能性大,还是显卡可能性大,因为键盘的大小写键灯也可以切换的,如果有遇到类似故障的同行,给点思路

网友:
在线等呀,了解的师傅指点下哦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我今天这边修了一个HP的也是少电压,是显卡问题,一加焊就好了

网友:
也是少屏上面的电压吗,这款机器这么新,显卡应该不容易坏的呀,我加焊过没用呀,难道要重植

网友:
我现在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打到显卡电压波形不对....bios刷过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要从电压入手。桥都是浮云.....

网友:
也有一台  哎 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