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io开机电路

楼主(2013-04-08):
无 io开机电路

网友A:
不知道讲的什么

网友:
可能集成在桥里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插上电源触发电路模块供电3.3V待机,当按下电源开关时,把B点拉为低电平,触发电路模块输出一高电平,给三极管b极,使三极管导通,从而拉低绿线PS-ON。)
求高手解答

网友B:
给个工具大伙用下来于网络

网友:
我想了一会。感觉你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今天修一片无IO芯片的板SIS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工具大伙用下来于网络

你这是给谁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讲的什么

就是说没有IO的开机电路

网友:
SIS和VIA南桥的主板用的IO多数是不带触发功能的

网友:
SIS和VIA南桥 ,现在应该很少看到他们家的板子了,
VIA 在 embedded 产品还看的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