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版 PC3000 2.5版本怎么样

楼主(2013-04-08):
今天看到了淘宝里有卖PC3000 2.5版本的,没用过。其简介如下:
pc3000 pci 简介:
功能上我就不多说了。如果要想修新的型号硬盘的不要拍!价格上不讲价!这已经是最低的了!
我们发货前都经过测试,如果收到货发现软件不能用。我们全额退款!
系统的稳定性很好!不用再去反复的克隆系统!如果提示许可证出错只需要运行一下桌面小文件再重新打开软件一切正常!
        首先,PC3000 PCI 官方早已停产此版本,因此国内无论什么版本如V2.3  V2.4 V2.5其实他们都是pc3000 pci V2.27的官方最终版本
现售的此款软件版本改写成了V2.5是因为硬件上改进了如图:
卡上装了一个开关为DEv2.2 和PCI V2.5之间的切换,美中不足的是要用两个硬盘(一个是纯pc3000 pci V2.27,另一个是pc3000 pci V2.21+data extractor  V2.2);系统为WINDOWS2000,(GHOST系统盘上有中文和英文系统选择)速度上是可以的!

用过的朋友麻烦回复一声。

网友:
买个MRT就是。。功能强大

网友:
数据回复!工具要好的,一分钱的一分货!是错不了的!只要是用过UDMA的人都知道这个的!

网友:
搞这个有说明书的,你看一下吧。PC3000英文的比中文工能强很多。同行都明白这个搞这个也不是一名两名说得清的,个人摸索

网友:
搞这个有说明书的,你看一下吧。PC3000英文的比中文工能强很多。同行都明白这个搞这个也不是一名两名说得清的,个人用用就明白了

网友:
罗工新给的发的就是这样的=、=、、、、
还在研究中。。。
尼玛 要挂2块盘么 。。。
ghost哪个系统啊。。。
另外 驱动在哪啊。。。ghost进去之后 说PC3000没安装啊

罗工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