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今天遇到的故障及解决方法。大神们,速来围观!

楼主(2013-04-08):
CQ45,开机白屏,电流3次跳变后停在1.05A。经过检测确实为显卡问题。在一次BGA后(芯片没动),故障依旧。二次更高温度的BGA后(芯片动了)。去了个厕所回来测机时,待机双0.02触发后跳变为0.01,然后0.00,主板什么反应也木有!没办法,重新植球。。。植好后,贴回去,故障和二次BGA后的现象一样。10楼公布答案,我想听听大神们的思路(其实是给自己找个平衡)。。。。。

网友:
缺电压保护,应该是显卡供电芯片的事?那个芯片一受热就坏不知为什么

网友:
掉件或者是把显卡加焊短路了吧,这种机器白屏一般显卡坏的不多吧,大部分是屏的供电没有造成的,还没有遇到过显卡坏白屏的。

网友:
第二次加热的时候把显卡搞短路上电烧了芯片,重做也是于事无补。

网友:
难道显卡芯片挂了?

网友:
难不成掉件了?

网友:
我在七楼,没看到楼主说的十楼,时光穿梭?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芯片做反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10L是盖不起来了,此楼终结!在二次GBA之后,我去厕所的时间,同事测机时把我的HP头换成DELL的了。。。。看到大神们如此丰富多彩的答案,我心里平衡多了!

网友:
我去,搞这么神秘,又不是没遇到过

网友:
这答案太坑人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什么芯片挂了!

网友:
答案在11L。。。今早我回复答案明明在9L的。有人插楼,这不科学啊。。。7L、8L开门,查水表!

网友:
什么啊 这不是玩儿吗

网友:
什么啊 这也太那个了吧 就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