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来看看

楼主(2013-04-08):
灯管好的驱动板子换过了调分辨也是一样  除了软排坏了屏本身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
自己顶一个先撒         屏线也换过了撒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碰到很多了,有些是三分之一有些是三分之二.我们这些设备修不好.

网友:
屏坏了 一般都修不了的

网友:
标准的屏坏了

网友:
有的更换屏芯片可以好,,不知道你的会不会,

我也换过,有的没有好

网友:
屏坏了。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肯定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屏挂了 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今天接了3台全屏坏!!!!

网友:
屏挂了,放弃吧!

网友:
多半屏问题了,放弃算了

网友:
屏坏了,屏的侧面有几个小玻璃,就是那元件。

网友:
都说屏幕坏了那是没搞头了

网友A:
如果你有配件,可以更换屏控制芯片,或许会好

网友B:
初步判断屏问题!不过建议你把显卡驱动重装一下,然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像这种情况楼主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手上有一台LG的上面显示正常下面白屏 果断叫客户拿走换屏

网友:
一眼就能看出是屏问题。Y模块不良

网友:
驱动板屏线都试过了,应该 是屏了

网友:
没价值了。还给客户吧。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上面或者下面部分肯定有反应迟钝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判断屏问题!不过建议你把显卡驱动重装一下,然好恢复出厂设置!

哈哈 不用显卡也是这个吊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配件,可以更换屏控制芯片,或许会好

没有只是加了一下汗 吗  有几块芯片就是不一样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