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4-08):
来一台IBM T60不触发待机0.005,一看待机电流偏低IBM一般0.03多到0.04   拆开机器,打了下SWPWRG的电压有3.3V  首先查这个呢是因为有次有一台机子待机电流差不多,这个信号为低,查到这个信号修好的,既然这个信号是好的也说明了VCC3SW这个电压是有的,接着查U41产生3M  5M的电源管理芯片 供电19V  VL5V   查了下22脚-SHDN1.8V  不正常 这个脚连接一个双二极管D12  双二极管输出脚要为高的话,必须1脚和2脚也要为高,查了-SHUTDOWN2为3.2V正常  查了-PWRSHUTDOWN为1.8V  看来是这个信号出现了问题,查到这个信号的来源,为TB产生的,TB的52脚连接一个0欧的电阻  先去掉这个电阻,发现TB可以正常的输出3.3V,说明不是TB的问题,查-PWRSHUTDOWN去了哪些地方呢?一共4路,首先把一路取了D12取了,依旧为1.8V,一路去了保护隔离的Q34的开启信号,到了Q79,直接取了,还是1.8V,然后呢 还有2路,一路去了PMH,直接把PMH连接-PWRSHUTDOWN,翘起来,哈哈 3.3V出来了,看来PMH坏了  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联想芯片,换上IBM的LOGO出来了。小弟新手,大家多加加分呀,发帖不易呀!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很正没有走弯路

网友:
这也叫新手      那俺这样的也不用混啦
   要努力啊

网友:
问题找的真准,配件也全。

网友A:
思路正确了就是得心应手啊,在加上你之前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正确了就是得心应手啊,在加上你之前修过

楼主有没有试过先测下阻值,不过思路很好,应该修的也很快。

网友:
维修讲究的就是个思路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