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内接不显示,外接花屏,求救!!

楼主(2013-04-08):
华硕本本F80S 内接不显,外接花屏,ATI显卡,更换了全新显卡,加焊了显存,压了(风枪吹了)北桥,还是一样!!
供电都打片了差不多都正常!!!外接不是很花,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大伙帮我看看!!!!!

补充内容 (2013-4-9 11:02):
刚刚又换了个全新的显卡上去,还是涛声依旧,故障和花屏没变化,,,现在排除显卡问题了。郁闷啊,

补充内容 (2013-4-9 11:03):
没掉点,焊盘用锡托过几次了。。。故障和拿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补充内容 (2013-4-9 11:05):
旁边也没掉件。。

网友:
先换内存,再换显卡,再换显存,我有台,花屏的,呵呵
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呀,不行重新换一片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焊盘没有掉点吗?

网友:
有时就是这么蛋疼! 也许你换一块就可以 !  或没焊好! 焊的球规格不正确啥的!

网友:
显存也换了吧。显卡都换新的了吧显存换了应该搞定。

网友:
  华硕机子显存容易坏  ,你的机子要先从显卡下手啊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再换一个,实在不行换人做,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细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我猜的。

网友:
显存的话感觉没这么花

网友:
仔细找一下,显卡与现存附近有没有掉件。

网友:
换显卡不行 就连显存也换了 应该就是它们问题

网友:
目测显卡或显存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仔细看看是不是做显卡时把旁边小东西碰掉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仔细看看是不是做显卡时把旁边小东西碰掉了,小心掉件引起的哦~~

网友A:
全新的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个人觉得是显存   楼主换完显卡和以前花屏是一样的吗  是的话就绝对是显存啦

网友:
有点像内存问题

网友:
刚刚又换了个全新的显卡上去,还是涛声依旧,故障和花屏没变化,,,现在排除显卡问题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个人觉得是显存   楼主换完显卡和以前花屏是一样的吗  是的话就绝对是显存啦

是一样的,刚刚又换了一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