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网卡一会断开一会连接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08):
技嘉的主板之  前主板上的网卡遭雷击损坏  后来别人给他安的独立的PCI网卡   现在PCI网卡也不能用了几秒钟自动链接几秒钟又断开了一直在这样重复   换了所有PCI槽都是这样   求大神指点下是那的原因。  俺是新手   换新的PCI网卡也是一样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华硕主板,故障一样,把网卡芯片取了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网卡芯片    或者是  信号不好

网友:
降10M看看,不行就是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A:
上个英特尔的网卡,不行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英特尔的网卡,不行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谢谢大家哈

网友(2013-09-28):
换个网卡试试   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把被打的网卡取掉看不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换一下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