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使用winhex修改BIOS中的MAC地址???

楼主(2013-04-08):
打开BIOS后  不知道哪个才是MAC啊    如何找到MAC   ??
麻烦会的朋友告知下,多谢

网友:
不知道哪个才是MAC啊

网友A:
mac地址不在BIOS里面,mac地址固化在网卡芯片里面。一般所说的修改只是在系统里面修改欺骗网络,实际地址是改不了的,除非换网卡

补充内容 (2013-4-9 13:09):
MAC(Medium/MediaAccess Control,介质访问控制)MAC地址是收录在NetworkInterfaceCard(网卡,NIC)里的.MAC地址,也叫硬件地址,是由48比特/bit长(6字节/byte,1byte=8bits),16进制的数字组成.0-23位叫做组织唯一标志符(organizationally unique,是识别LAN(局域网)节点的标识。24-47位是由厂家自己分配.其中第48位是组播地址标志位。网卡的物理地址通常是由网卡生产厂家烧入网卡的EPROM(一种闪存芯片,通常可以通过程序擦写),它存储的是传输数据时真正赖以标识发出数据的电脑和接收数据的主机的地址。
也就是说,在网络底层的物理传输过程中,是通过物理地址来识别主机的,它一般也是全球唯一的。比如,著名的以太网卡,其物理地址是48bit(比特位)的整数,如:44-45-53-54-00-00,以机器可读的方式存入主机接口中。以太网地址管理机构(除了管这个外还管别的)(IEEE)(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将以太网地址,也就是48比特的不同组合,分为若干独立的连续地址组,生产以太网网卡的厂家就购买其中一组,具体生产时,逐个将唯一地址赋予以太网卡。
形象的说,MAC地址就如同我们身份证上的身份证号码,具有全球唯一性。

补充内容 (2013-4-9 13:26):
是我错了,特此更正,有部分主板MAC确实是在BIOS里面,有部分主板不在BIOS里面

网友(点评):
你太强了!我无语!

网友:
不需要用WinHex,AWD和AMI都有修改工具!
AWD直接用AWDFLASH就可以在DOS上改
AMI用DMICFG也可以在DOS里修改
如果网卡芯片挂ROM的就要去找对应型号的修改工具!

注:如果非要用Hex改的话很难找位置的,每个BIOS的地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不在BIOS里面,mac地址固化在网卡芯片里面。一般所说的修改只是在系统里面修改欺骗网络,实际地址是 ...

难道我理解错了?不是网卡的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