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1.05A点不亮求助,不过内存

楼主(2013-04-08):
机器内存换了,CPU 换了北桥也换过了,还是如此,有高手吗给我意见吧!
cpu
点不亮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啊,

网友:
刷过了没有用

网友:
楼主, 这是amd独显的板不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CQ40的配置那么多,你的到底是那一款的,INT 还是AMD

网友:
首先测量CPU有无复位电压,然后拔下内存再看电流跳变情况。插上内存打阻值卡,测试内存供电,基准电压,SPD供电,时钟,系统供电是否都已正常产生,继续测和北桥的对地阻值是否有断线,最后如果还认为是内存的问题就迷信一把用传说中的烙铁拖焊一下内存插槽,祝好运。

网友:
按照五楼的是一把 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主板确定是断线。北桥边上的时钟线断了,可以看出是别人故意割断的。

网友:
现在我们维修这行有职业道德的人太少了,自己修不好,还故意搞破坏!

网友: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上家也太缺德了 不过就算做故障 这样做也太低级了 !

网友:
我一般做故障美工刀轻轻一戳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