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旁27M的晶振用示波器查无波形,电压1.5

楼主(2013-04-08):
显卡旁27M的晶振用示波器查无波形,电压1.5,开机不显,有LOGO声音,头痛,是不是晶振旁的电容坏了

网友:
显卡,晶振,谐振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谐振电容,晶振都换过了
那LZ只有做桥试试了

网友:
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做一下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