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鉴定好坏

楼主(2013-04-08):
CPU-Q9550,装技嘉P43(好像是三相供电),电源长城双12V,18A;插诊断卡;开始启动,诊断卡灯亮12V、5V、3.3V都亮,不跑码,风扇转一下,以上循环;主板、电源都是好的,朋友的电脑正常用的,他的CPU是Q8200;请问CPU坏了吗,还是主板供电相数少了?

网友A:
你需要确定一下,你的主板是否支持这个U。技嘉官网上有的,如果不支持,可能需要刷新主板BIOS。

网友:
我的CPU背面的电容在网上查了一下和其他人发的图片不一样?是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确定一下,你的主板是否支持这个U。技嘉官网上有的,如果不支持,可能需要刷新主板BIOS。

是不是P45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45就可以?

不一定,看BIOS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