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 主板 开机无CPU VCORE 0V,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3-04-08):
华硕 M4N68T-M 主板 开机无CPU VCORE 0V,复位灯长亮
不复位,首先修CPU VCORE ,查电源管理ASP0903 一脚供电12V 正常,EN只有0.35V,不正常,SDIVOK 0.13V 不正常!正在检查中,不知道触摸到桥的哪里,突然跑马了,正常了,于是怀疑桥晶震,和电容,全部代换后,故障还是一样,桥重新植球,作好了,故障还是一样。
检查0903周围以及EN SDIVOK 跑线未找出问题。现在小弟跪求各位大哥帮助。

网友:
VTT 2.5V正常

EPU asp0903cpu供电芯片 CPUERROR_M4A78-AM.pdf

网友:
查EN的条件,VID有无高低电平。是否芯片本身损坏拉低EN

网友A:
用手摸32.768晶振试一试

网友A:
822查一下华硕的爱坏

网友B:
查查EN是哪里转换过来的,看看有没有上拉电路

网友:
感谢,桥过来为低电平,因为有二极管,0903本身损坏拉低en的可能很小,我断开二极管,EN为高电平,CPU电压1.08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查EN是哪里转换过来的,看看有没有上拉电路

上拉1K,正常,断开EN控制,0903EN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查一下华硕的爱坏

这个在路不好测量?大哥 有好办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32.768晶振试一试

32.768晶振和电容早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1K,正常,断开EN控制,0903EN为高电平

看看EN的转换电路,直连EN的三极管干掉看看

网友:
复位排针电压多少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干桥不好我就不干桥了,即使把二极管拿掉CPU有了电压,HT电压还是没有的,也是桥控制。

网友(2013-05-10):
现在我也越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查一下华硕的爱坏

822是什么?求解?

网友:
看不明白哦,真是伤心,看来真的去实学习下了

网友:
貌似和电源管理没多大关系

你说无意间碰到北桥 亮机   问题应该还在北桥周边     NV的板子 32,768 应该是管理时间的吧  25M触发

本人也是新手 不对的地方还请老鸟指教

网友:
822是什么?求解?

822是排阻-----------电阻...........这是M4N68T-M的痛病吧

网友:
有时钟和复位没、、?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