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与MAX8731的暧昧关系!

楼主(2013-04-08):
今天拿到一块纬创为惠普CQ60代工的板子,先测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再测各大电感对地,也正常无短路,上电,测公共点有电压19v,再测TPS51125电感后端,无电压,再测产生电压的各大条件,发现EN没有!

再追查EN的来源,发现是pwr_s5_en控制,再测pwr_s5_en发现没电压,所以3v没有拉低,所以EN被拉低了,再追查pwr_s5_en的来源!

发现是EC发出,测旁边电阻还是没有电压,那就是EC没有发出此信号,说明EC没有满足条件,而ec需要满足avcc,rst,bios配置脚位以及ad_in#,检测以上信号,发现ad_in#为3.3v,是不是ad_in#不满足条件了?再查ad_in#的来源!
发现是max8731_ldo控制,再测max8731_ldo无电压,说明ldo未产生,再追查LDO的来源!

发现是max8731产生的线性电压,测d19正极无电压,说明max8731没有产生此电压,怀疑DCIN和ACIN是不是有了?

测的电阻r194有电压19v说明dcin正常,再测acin测的r217的电压为1.98v查芯片数据手册,acin应为2.048v发现不满足条件,怀疑分压电阻或者旁边电阻有问题?只是天晚了,没有验证到底是什么坏了,明天把它们统统换掉,看看是不不是此原因!请大家说说是不是如此啊?如有不对的的地方,请指点指点,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应该不是 你说得1.98V 已经很接近 2V了 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A:
你后面测的这些都没问题 AD_IN#待机的时候是3.3V的 开机后变0V 包括ACIN也是正常的   你应该先断开Q42看是51125本身拉低了EN还是EC没发出来,如果断开Q42  pwr_s5_en出来了  那就是51125拉低了  如果么你出来就直接换片EC试试

网友:
不行啊!肯定有问题啊!不达到2.2v电压是不正常的,它是有门槛值的!我今天修好了,原来是8731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后面测的这些都没问题 AD_IN#待机的时候是3.3V的 开机后变0V 包括ACIN也是正常的   你应该先断开Q42看是5 ...

不是那得问题!而是8731坏了,不发出LDO!换了8731立马好了!内存供电,总线供电什么的立马有了!呵呵!

网友B:
请问EN是开启信号吗?是1  6脚吗大师?

网友:
很厉害呀,原来是线性电压没出来的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EN是开启信号吗?是1  6脚吗大师?

我不是大师!初学者!PWM供电是1,6脚开启!分别开启3v和5v!而线性3v和5v是条件满足后自动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大师!初学者!PWM供电是1,6脚开启!分别开启3v和5v!而线性3v和5v是条件满足后自动开启的!

那你所说的EN是什么呢?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这个芯片的en是连接到地,所以说它是低电平开启,加电,芯片自动产生线性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所说的EN是什么呢?应该是多少呢?

一般3V,要看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3V,要看上拉

是这个芯片的第几脚我也认识下谢谢

网友:
1,6脚就是3V5V的开启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芯片的第几脚我也认识下谢谢

1,6脚就是3V5V的开启脚

网友E:
感觉就是这的问题,这个电压差一点就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就是这的问题,这个电压差一点就不行的。

对头!我发现那个8731 这样坏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