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翰视奇JW199A显示器开机几秒后黑屏

楼主(2013-04-08):
翰视奇JW199A显示器开机几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灭。加一块两口高压条,加12V电源,通电白屏。同时原机220V电源板通电,配合两口高压条可正常显示。请教高手问故障点。

网友:
黑屏前抓拍的

网友:
加高压板后

网友:
on/off逻辑相反,自己琢磨吧.

网友:
高压板接线的。开启信号。接了没。。。。

支持 反对

网友:
你单接“加一块两口高压条”两根灯管白屏时亮度应该较暗吧。再把原来剩下的两根灯管换到新加的高压条上试试吧。如果排除灯管问题,哪么就是原版高压电路的问题带不到4根灯管了。

网友:
翰视奇JW199A显示器开机几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灭。加一块两口高压条,加12V电源,通电白屏。同时原机220V电源板通电,配合两口高压条可正常显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6298-1-1.html

排除灯管问题,应该是原板高压板有短路,导致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下降了。指示等都灭了。

网友A:
你只接12V,那驱动版拿什么供电,当然白屏啦,你这是高压故障,不会修就改高压条吧

网友:
看这图不是灯管  就是高压

网友:
只要不短路那些这个去保护脚应该能解决。

网友:
如果想搞的简单一点就接一个高压条,记住5v、12v、ADJ、BI-ON.这几个条件最好都满足!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通用高压板接线 VCC/12V GND     NF/5V

网友:
这弄个什么劲,不管电压正常不正常,上来就加高压板,吃甜食吃惯了吧,什么也不检查,就是换高压板

网友:
高压部分保护了,可能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接12V,那驱动版拿什么供电,当然白屏啦,你这是高压故障,不会修就改高压条吧

说的对.这种还用发帖.

网友:
就是12V代不起负载吗,你外接12V当然就好了哦

网友:
用点灯工具试试,灯管没有问题应该就是高压了

网友:
以我的经验你还是直接改板子吧,这种板子的高压板找毛病费劲~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哦,把另外两支灯管也试试啊,灯管引起的也说不定.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