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修复,但空载时输出电压跳动,接上负载即正常

楼主(2013-04-08):
卫星电视电源,拆开看,做工尚可,虽然电路简单,但该有的都有,主要结构是一芯片控制mos管,次级一个431和817光耦,前两日说插电指示灯不亮了,卫星电视也开不了机了,估计是电源坏,测输出,果然无电压。

砸开盒子,拿着看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大电容了,瞬间被电到,好麻呀。  被电到也就即意味着不起振了,测启动电阻,标的1.5M,但实测无穷大。换掉。
换后再检查其它的元件都正常,直接插电了。但插电后无反应指示灯依然不亮。
放了一晚上,今天过去看时,觉得不对呀,件都正常,而且这么简单的电源,应该不会修不好,于是想看看是不是指示灯坏,仔细一测,果然是它坏了,换掉后,输出正常,灯也亮起来了。

不过,空载时指示灯一闪一闪,测电压,在12-10v左右跳动,奇怪,输出电容也是正常的,整流管也正常,咋回事?  抱着试试的心理,插上我的12v台灯(LED的),灯亮正常,此时指灯也不闪了,再插上白光烙铁,也正常,指示灯也不闪了。

  虽然修复,但是不知这个电源,空载时为啥会跳动呢? 不得其解。

网友:
空载了 就是这样 没有回路

网友:
估计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初次线圈上接的二极管,看有没有变质..

网友A:
输出加上假负载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加上假负载就能解决

led也是个假负载了。

网友:
初级的驱动线圈整流滤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指大电容? 那那个均压电阻阻值不一样,但我已经换过了正常的,现在大电容的电压两边一样,而且我也拆下来测过没问题。

网友:
不是大电容,是开关管基极连接的线圈,有个整流管,和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