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认摄像头 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3-04-08):
接客户机器,经客户叙述,用着用着不认摄像头,于是,开始,从软件方面,检修,但是但一打开客户,电脑发现,客户的桌面上,已经从官方网站上,下载此款的机器驱动,顿时心想,软件方面,去检修的方向肯定是错误的,但是,还是习惯性的,用测机硬盘,给客户安装个系统,给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结果,故障还是一样,于是拆机,外观检查,发现,没有任何发现,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是一修机器,于是,重点,很快的锁定了,屏线接口位置,重点测量了,与摄像头有关系的,4点,供电,数据线,USB+ USB- 地。经详细测量,发现没有任何异常,顿时心想,是不是,摄像头坏了呢?于是更换摄像头,结果,还是一样,于是,再更换屏线,结果还是一样,顿时心想,难道他,还有什么开启信号,于是下了个图纸,看看,结果,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处理,根本,没有什么开启信号,看图纸,摄像头,由3.3v供电,L7电感,做信号线连接,再次测量对地阻值,主板上,和连接摄像头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头跟尾都查了多次,还是一样,脑子,难道这组USB数据线,不良,顿时心想换一组USB数据线,飞线解决,可是嫌太麻烦,不想那么多了,还是先排除下,那个看上去很不顺眼的,L7电感,直接去掉,用焊锡连接代替,测试,开机发现,电脑右下叫,弹出了安装驱动提示,这下一看,视频头,可以用了,原来最终的祸首是这个L7电感坏了,但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主板上测试,阻值都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看来有些东西测量觉得是好的,不一定是真正好的,不换不知道,发现最不可能的东西,往往是最有可能的东西!写的不是很好,希望各位朋友,见谅!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真够费劲的,,上次会弄了

网友:
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很多变态的问题,用常理真的,无法去解释,只能一个办法,去试,试到好为止!

网友:
在开机状态下,量下电感输出端电压,应该能量出来

网友:
有些电感量阻值是好的,但电压可能偏低

网友:
楼主难道没有测量电压吗?

网友(2014-09-30):
是啊,电感坏,测试电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