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04-08):
一进系统就掉电,拆开一看CPU座又是NEC大电容,在旧板找了6个330的换上, 试机可以顺利进系统,心里暗自高兴,试了2个小时突然掉电,难道是容量不够,有遇难这种的高手帮忙

网友:
要用两小时才掉电?是不是不是电容的问题了,是散热的问题啊,测试下温度吧。。

网友:
是啊,,不一定全是大电容的

网友:
排除扇热吧

网友:
你确定电容 是好的没有呢。 最好是再换下NEC大电容 如果换了还一样的现象的话。 可能CPU温度过高也会导致关机。

网友:
大电容的话 应该用不了那么久才掉 看看扇热

网友:
这款机器 垃圾垃圾垃圾。  PU13芯片 不良。   或者散热器 铜管。

网友:
用鲁大师检测一下CPU 的问题,这个机器有可能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我重新做了显卡,现在可以看7集电视了,不知道行不行,还在烤机中

网友:
这种故障显卡问题的很少把

网友:
真的做了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