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KC S988A 19寸显示器之前老是闪,半天才能正常显示。现在不能开了!

楼主(2013-04-08):
然后我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有两个电容鼓包了。我把电容换了后能开。不小心让电源板上的散热片短路了一次。之后开就开不了了!求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电源炸掉了,5V和12V都没有输出了吧

网友:
短路了把元件烧坏了,仔细查查

网友A:
还不会测试 有万用表,因为自己学电子方面的专业。想自己搞一下 本来就是电容鼓包了   换了试了能开   电源板放在屏幕上面部不小心让电源板上两个散热铝块短路了  之后就不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会测试 有万用表,因为自己学电子方面的专业。想自己搞一下 本来就是电容鼓包了   换了试了能开   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