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怎么整啊!

楼主(2013-04-08):
去年刚装的一台新机器 用鼠标有时候不能动 鼠标换过了 电源换过了 主板也换过了 ,系统也重做了 但还是一样,无规律的鼠标不能动,哪位大哥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新机

网友:
内存和硬盘呢,重做的是不是同一个系统~?

网友:
看来你还不够专业啊

网友:
是呀 ,我硬件没入门的。软件还懂点点。以前碰到鼠标时不时的懂不了,一般都是软件问题,软件解决不了才换硬件的。

网友:
这应该是卡机了。硬盘的可能性最大。楼主可以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机即可

网友:
楼主加个纯黑色的鼠标垫看看?

网友:
换别的系统。

网友:
真蛋疼,不过也容易找出原因了,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CUP也值得怀疑

网友:
看见你硬盘还没有换呢。试一下换硬盘,然后系统换几个版本的。最后看看电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