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RV411好折腾人

楼主(2013-04-08):
刚接手时这样的,待机0.01A,开机有时按开关没反应,多按几下可以触发上电至0.65--0.71之间,没多想开关问题,按开关是这样上电的,一按下开关变成0.02,大约过5秒之后开始上电,上到0.65--0.71之间,测了下主板基本电压都正常,就CPU电压只有0.81V,有点偏低,是I3的,应该没完全工作,PLT-RST电压正常,试得没过内存,怕桥虚焊(HM55芯片组),就重新用迅维CF-360加焊了下),结果电流0.02A直接跳到0.59再直接跳到1.21-1.36之间然后又从1.36慢慢降到1.17左右,最后定在1.27左右,不过有时上电是这样的0.01A按开关马上跳到0.19再直接跳到0.59再直接跳到1.21-1.36之间,也有时只能到0.7A左右就不往上跳了,真晕,试了下,一样内外不显示,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因新买的BGA第一次做,担心没加好(因三星的板薄有点变形),我就重新取下HM55植珠上去,上电结果和先前一样,不过CPU电压能达到1.2V了,应该处于工作状态了(之前刷过BIOS),不知道这机器到多少安才可以亮机,后来有点怀疑显卡,把显卡取下上电,电流能上到1.07A左右,做上去电流还是在1.17-1.36之间,用万用表表笔测14.318电流马上就上到1.44--1.55之间,也不亮,一松开电流又降到1.2A左右,现在都没什么思路了,不知哪位大哥有修过此问题,指点小弟一下(此板没有元件标识的),或者给点思路也好,万分感谢!

网友:
14.318?碰住就可以电流上去?会不会是时钟IC坏了,或者是晶体,电容坏的呢?

网友A:
NEC大电容换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大电容换了没啊

没有!不过买个个HM55换上去刷了个BIOS后花屏了,现在应该是显卡问题了,不过现在板子有些变形,重做显卡后又不亮了.

网友:
手里一台和你一样的,边NEC大电容都换了,南北桥,显卡,BIOS都弄过了,确定CPU是好的,感觉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点评):
现在都扔到一旁了,板子有些变形,换买个显卡换来试试.有空再弄下。

网友:
现在买了个新显卡做上去,显卡有发信号,屏幕有背光了,但没文字,重新做了几次都是屏幕有明显的信号显示但是没文字.真晕,现在都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外接还是有此花.不知道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BIOS文件不对吧,多换换试试。

网友(点评):
我在迅维网上下载了二个BIOS试了,结果都一样,显卡能有信号过去,就没文字,屏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