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4-08):
客户说是进牛奶了,刚开始要敲键盘能进系统,现在一下都不行了,我把键盘拆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主板有没有被腐蚀  现在电流到哪了   都没说啊

网友:
进液的,一般都是腐蚀了元件的,还是看仔细点吧。。应该可以看得出问题的

网友:
你想问什么啊?说的这么笼统,最起码说详细一点啊,这样谁能帮你?

网友:
进牛奶还开机啊

网友:
进牛奶的机器楼主不处理一下就上电了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到哪一步才进不去的?

网友:
先把主板上进液的部分处理干净了在通电试吧!

网友:
进牛奶了肯定是先拆板出来清理一下,然后烤个一两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