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瑞3050D台式,不开机,加焊桥后开机OK,但是万恶的USB个个失效求解

楼主(2013-04-08):
今天接到个联想家瑞3050D不开机。按论坛大佬们的经验加焊桥OK。但是开机后USB接口全失效。有5V电压,BIOS无设置,郁闷,前辈请支招!谢谢

网友:
在线等,还在逛论坛的前辈支下招!

网友:
进去BIOS默认下,如果不行会不会是做桥的时候弄松了哪里

网友:
加焊的南桥吗?你测测usb两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还用说吗  把南桥从新焊下   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usb直接和南桥直通。如果没断路的话。重植南桥应该会好,加焊可能没用了

网友:
新手啊,刚接触硬件,谢谢上面的哥几位

网友:
经量测数据线对地阻值在500欧左右,5V供电正常,就是不能用!求前辈解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啊.这板子桥旁边有开关.USB-SW  没仔细看.字体太小了.打开后OK了.

网友:
橋快掛啦~~將就著用吧~~

网友:
哇,致命性的错误

网友:
南桥没搞好,南桥控制外设的。。。

网友(2013-06-25):
我怎么不知道那有那么个开关呢

网友:
南桥问题吧    重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