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ASUS P5QPL-AM 开机提示DMA-1 ERROR FATAL-1 ERROR

楼主(2013-04-08):
P5QPL-AM 开机提示DMA-1 ERROR FATAL-1 ERROR  然后挡住,键鼠无效,刷BIOS无果,求解 谢谢!

网友:
在线求解~前辈朋友支下招

网友:
你把故障说清楚点。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就是这个板子 P5QPL-AM   开机POST提示 DMA-1 ERROR  FATAL-1 ERROR
然后就鼠标键盘都动不了,
原来跑码9b 是内存供电 DDR2的 只有1.52V 换 7012后OK,开机就出现
DMA-1 ERROR
FATAL-1 ERROR

网友:
换个CPU试试。。是直接存储器出现致命错误引起的,这个存储器是缓冲CPU的

网友:
在线等,前辈给个思路

网友:
CPU 换过了 无效 头痛

网友:
啊 这板子在我这里要成废板了

网友:
前辈们有见过这样的吗? 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好奇~~沒遇過ㄝ~~

网友:
好像是内存地址,或者电压出错,华硕板子对这些东西要求很严的,你再看看

网友:
恩楼上 谢谢. 我在看看

网友(2013-07-07):
楼主弄好了没,我这也有个一样的板子。

网友(2014-06-16):
我也有个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毛病求解决

网友(2014-07-17):
我也有这个板子,一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2014-09-27):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换个桥绝对好

网友(2014-11-04):
没呢,不过想换桥试试看

网友:
h换南桥  啊  亲

网友(2015-03-08):
o ,foxxcon 的 bios 有吗  有连接吗

网友(2016-07-15):
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原来是内存供电只有0.56V这样,换了RT8105就变成1.9V了,但会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A:
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原来是内存供电只有0.56V这样,换了RT8105就变成1.9V了,但会出现错误提示,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原来是内存供电只有0.56V这样,换了RT8105就变成1.9V了,但会出现错误提示,求解! ...

换根内存条试一下1.9v有一点高,芯片和原来型号一样吗,不会是代换吧

网友B(2017-04-11):
我也有片故障一样的板,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片故障一样的板,解决了吗

好像是内存地址,或者电压出错,华硕板子对这些东西要求很严的,你再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是硬盘问题吧,这里的软件版块呢

网友:
外设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