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5机器 N5110,内接屏幕有点偏色,外接正常!一种很变态的维修方法,修复!分享!

楼主(2013-04-08):
接客户送来戴尔 N5110,开机偏色,但不是很明显,进入系统桌面,看见蓝天白云的背景,他显示的是,白云有点发黄,说是显卡有问题,心想这机器应该,维修很简单吧!加焊下显卡,就可以收钱吧!可是当我拆开,主板那一刻起,我发现,我错了,真的错了,这那是显卡问题呀,*脏话*,在这主板上,就没有发现,显卡,真郁闷!集显的主板呀,我的神呀,又再惩罚我呀!于是静下心,先从简单的入手,首先试下外接,正常,白云,还是白云,没有发黄,那继续,排查,屏线,习惯性的,清洁下,屏线接口,测试,故障依旧,刚好,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于是把那台机器,屏幕,屏线,测试,故障依旧,这下,可以排除,屏幕,屏线问题,那重点,就是,主板的,LVDS接口吧!,于是开始测量,发现了,故障点了,就是23PIN,阻值偏低,只有200欧姆,和他一组的24PIN有300欧姆,于是继续查,发现他与电容EC4914相连,本想以为发现了真正大陆了,可是在主板上,查了N边也没有发现*脏话*,传说中的电容呀,眼睛看疼了,我的心呀,拔凉拔凉的呀,于是放弃,寻找,继续往下查,发现这个信号是南桥PCH1D 坐标,AN48发出来的,难道是南桥问题,心想,如果南桥有问题,为什么,外接正常呢?个人修机器的习惯,很不喜欢做桥,于是接着,采用,切线的方法,测量阻值,直接从,南桥发出信号线那端切断,测量发现,连接南桥那端对地阻值为200欧姆,另一段无穷大,难到真的是南桥问题,很纠结,要不要做桥呢,那是由于没有做个这个桥,心里,也没有个底,最关键这机器,送个来可以亮机,万一不亮机,不好交差,于是放下,研究,暂时不修这机器,等有灵感再修,也不知道从哪里,脑子里,出现了两个数值 200,300,然后根据以往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定义,每组对地阻值,相等,顿时,有一个很变态的想法,去试下,300—200=100欧姆,再南桥与主版LVDS接口,23PIN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使他与24PIN对地阻值相等!于是马上就干,结果测试,真他妈呀,上帝显灵了,那个蓝天白云,不在发黄了,问题解决了,于是把电阻固定好,打点AB胶让他固定在主板上,不让他腐蚀!装机测试,2小时,OK,假设那时,去重新做南桥,或者换一个南桥,不知道到问题能不能解决,我想有可能,解决不了,反正不管怎么做,客户要求的是,把问题给解决,在乎的是结果,管你用什么方法呢?谢谢各位,友友,耐心,看完,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写的错别之处,敬请了解!也希望各位友友,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也行?这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
很变态的道理呀,特别问题,用特别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方法有千万种,关键在于解决问题!那才是王道!

网友:
牛人无处不在  LZ发现了修机的新大陆  LZ将造福千万修机人员

网友:
满篇的逗号,不过我承认LZ是个维修人才

网友:
这么牛,,LZ太有才了,不过这个是很实用的方法,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这应该算是一种新的维修方法吧,支持楼主。顶!!!!!!

网友:
此法很特别啊,但是,为什么呢?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
不过你首先确认是显卡问题的时候就要和客户说清楚有风险  而不是等到怀疑桥才想到风险——建议

网友:
为什么呢,看完帖子我只知道了怎么处理,那问题出在哪,没明白

网友:
HM67 坏的比HM55多

网友:
阻抗匹配问题,LVDS之间两条线之间都有100O的阻抗,屏上面可以量到

网友:
这种方法没有在本本主板上用过,但可以参考。

网友:
维修又有新思路了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下回碰到这样的 情况也这样试一下!

网友:
不科学啊、、、想不明白、、

网友:
这也行啊,楼主 牛B人,牛B哄哄的,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

网友:
这种方法想也不敢想啊

网友(2014-08-30):
是南桥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