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每次进去Bios调完时间后,是可以启动的。重启也OK,但是过了一个晚上又出

楼主(2013-04-08):
IBM T40 开机出现:ERROR 0271: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PRESS <F1> TO SETUP,主板电池我已经换了,到BIOS里设置好后可以开机,但是关机断电后开机还是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电路出问题了感觉楼主换了电池都不管用应该是电路中的二极管开路了。

网友:
刷个BIOS先,试试.

网友:
COMS电路问题 SB也有可能

网友:
电池没电了?或者说是电池跟主板没有接触好,或者说是CMOS电路有问题?一个一个找噻

网友:
blos 恢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