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z触发问题!!!!!

楼主(2013-04-09):
ACER 5570z原机故障是开机卡位LOGO滚动条!准备更换一个全新的GBM南桥来试下。没有更换南桥时一切功能都正常!更换了南桥后,新的故障出现了!通电有3V5V,按开关键后,看见从0.00跳0.01就变回0.00,再测3V5V已经没有了!感觉有短路,打各大电感没有发现有短,测板上电容都没有发现短,心想会不会南桥没有做好,再换一只全新的,谁知故障一样,自问BGA功底还可以,应该不会BGA上出问题的!但此板就动过南桥,之前都是正常的!有同行们遇到这情况吗?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5V这路有个电容出问题,用表量不到,有5V烧+5V这路,就找了来了!!所以说BGA这关应该不会出问题是正确的!希望大家遇到这情况时会有用!

网友:
那原故障会不会也是因为那电容不良导致的呢

网友:
你怎么确定上来就换GBM 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