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12厚盘1T 解决 No HOST

楼主(2013-04-09):
7200.12厚盘1T 解决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HOST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
ASCII Diag mode
F3 T>/2
F3 2>Z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6.015 secs
F3 2>
ASCII Diag mode
F3 T>/2
F3 2>U
HighPowerMode
ExecuteSpinRequest
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3.624 secs
F3 2>/1
F3 1>N1
Init SMART Fail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表征现象检测不到,尝试复位SMART出错,提示如下:
F3 1>N1
Init SMART Fail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解决过程:F3 T>/2
F3 2>Z
F3 2>U
F3 2>/
F3 T>m0,2,2,,,,,22
F3 T>/1
F3 1>N1
这个时候就可以清SMART了,如果不做m0,2,2,,,,22的话清不过。
前面的步骤就是在修忙,只不过不用断开电机和板的链接,直接输入指令就可以了(如果断开就会出现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下面的一串错了)。
清过SMART后照样还是显示忙,这个时候不用管它,直接断电、加电就OK了。

网友:
这样做完之后不刷固件,以后还会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