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HP520

楼主(2013-04-09):
我今天接到一台神州 HP520的机器装系统到解压部分重起死机,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查起那。
死机

网友:
什么型号主板?板号?

网友:
又神舟又HP 到底是哪个 我记得HP有个520 迅驰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有几种情况,1、如果是你的硬盘有问题比如说坏道先修复一下坏道,再装应该可以,2、如果不是硬盘问题,那么进PE把C盘格了,再重装,应该可以,3、也可以换系统 这都是我自己的经验,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先排除硬盘和内存的问题!内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重启跟内存,硬盘,,主板有关系,只能慢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