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UP7501产生5VDIMM原理

楼主(2013-04-09):
请高人解释一下这个5VDIMM产生的原理,我看了很久都没有弄懂!先上图!

1、在待机情况下,只有5VSB_DRV有5V的电压连接到Q11(P沟道)的G极,哪么Q11是不导通的!
2、在开机情况下,5VCC_DRV也有12V电压连接到Q10(N沟道)G级,哪么Q10导通!

问题:Q11在开机与不开机的情况下G极都有5V,都是不导通的,所以有没有Q11都无所谓!加上去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
第一条,兄弟怎么说Q11不导通的,用示波器测试G极波形,或许你会明了。

网友:
Q11不可能是多余的它和Q10工作在两个不同的状态。。。。

网友:
UP7501的作用是产生产生全板的第一个电压5VDIMM,并且提供基准电压的开启信号。S3#,S5#此时早已送到芯片的5脚6脚,但

此时1脚还没有得到VCC5供电所以此时芯片不能产生5VDRV1。因为1脚和Q53的D极相连,此时Q53的G极接5VSB此管导通(N沟

道场馆G极电压大于S极电压导通)拉低了UP7501一脚的电压,要想使U1得到VCC5供电Q53必须截止,Q53受控于Q52,Q52受控

于VCC3的正常输出,也就是说VCC3正常发出并稳定以后,经过R296,R299的电阻分压将使Q52导通,Q53截止从而使U1的1脚得

到供电,从而产生5VDRV1。5VDRV1的作用有2个,其一是提升5VDIMM和3VSB的输出功率,其二是开启基准电压产生芯片和作为

USB供电开启信号的开启条件之一。作用一:5VDRV1加到Q10的控制极使其导通这样VCC5和5VSB经过Q10(有上拉12V)和Q11

共同产生5VDIMM提升输出功率。同时也加到了Q39使VCC3流过,加强3VSB的输出

文章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497-1-1.html
“新构架V星主板ICH(9-10)+IOf71882时序”

UP7501的5VSB_DRV脚是输出驱动波形电压的,不是一直都是5V,楼主要用示波器来测量才知道,不能单看表面呀!

网友A:
如果在待机下测到5VDIMM有电压,就说明Q11有起作用

网友:
Q11是P沟道场效管,G极有电压,他是不通的,我也测了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待机下测到5VDIMM有电压,就说明Q11有起作用

我没有说待机下有5VDIMM,待机下是没有5VDIMM的

网友:
刚看了左下角的图,5VDIMM在待机时已被Q53拉低,感觉Q11真的没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