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一个维修实例蛮经典共享下

楼主(2013-04-09):
DELL的机器。
板号。DAOTD2吧。
现像是不定时掉电
1、有时候开机电流到0。3左右就掉电----要么少电压,要么短路,但有时候还能亮,短路排除
2、有时候能正常亮机后马上掉电,-------温控、电压不稳定
3、有时候还能进系统玩好久都没事。----电脑有神经病。
依我个人意见这种情况多数是有某个电压不稳定或某个功能性芯片不良、进水导致
这种情况一般要一边拆机边测试。。(也就是说去掉一个元件就点一次机器。。)最后把C壳取掉后,反复开机测试。电流一直都能上去并正常亮机。修到这里就先不管他后面会不会定时掉电了。先保证每次都能亮机再说了。
C壳上面好像只有触摸板那块有和主板接触的地方,不过都是接地的。于是用绝缘胶带把触摸板附近全部贴好。再次把C壳给装上,还是不行。还是有掉电现像,用手去按压C壳,再去开机,发现C壳放在上面的时候好像都可以开的,用手一按就不行,问题肯定出在C壳上了,。后来经过反复查看。如下图

在左图中屏线接口中间的地方。。厂家在设计的时候MAILA少了一点,而上面的金属支架向下有弯曲,上面弯曲的地方正好是一个电容。C589 。右图是电路图
处理方法把C589电容取掉。在电容位置贴了绝缘纸。把C壳向下弯曲的地方磨掉一部份,防止返修

总结一下:
1、这个C589的位置刚好是键盘的GH的地方。也就是说客户在使用的时候打键盘过于用力,让C壳的金属直接去让C589两端接地。从而造成+1。25V—RUN对地短路,引起掉电。。
2、其实话说回来,这应该算是设计上的一个BUG。也可以说是设计上的不严谨造成的。

网友:
昨天遇到一样的问题,我是把C壳主板全用透明胶粘死解决的。

网友A:
为什么不把那个弯曲的地方剪切掉,然后在做绝缘处理,少个滤波没影响吗?

网友:
  没有看到c589的位置。。。。

网友:
细心啊。。。呵呵。以后遇到相关问题估计都裸体测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那个弯曲的地方剪切掉,然后在做绝缘处理,少个滤波没影响吗?

已经做打磨处理过了。不会再发生了。

网友:
~~呵呵,我手头有个惠普的小本也同你的现象类似。有时开机进系统上网啥都正常,但偶尔按开机开关电源和硬盘灯闪一下便掉电了,有时连开机开关的3.3v电压都没了——更不用说“闪了”!
估计也是哪有短路了什么的...

网友:
这算是一个通病吗?是在屏线那里吗

网友:
其实,有时候板卡级的维修很让人觉得不能理解

网友:
dell 1318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B:
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啊

滤波。。
上面不是有图的吗?

网友:
师傅讲的胶纸在维修的时候也是挺重要的,主要是防止壳子导电引起故障

网友:
现像是不定时掉电
1、有时候开机电流到0。3左右就掉电----要么少电压,要么短路,但有时候还能亮,短路排除
2、有时候能正常亮机后马上掉电,-------温控、电压不稳定
3、有时候还能进系统玩好久都没事。----电脑有神经病。

楼主经验丰富,排除法很实用。  笔记本主板上的绝缘塑料看来必须要还原好,以免造成人为故障。

网友:
跟键盘没啥关系吧

网友:
细心加耐心,这个算是设计上的失误,不是电路上的,是壳上的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

网友:
细心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