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3-04-09):
如题求思路22222222222

网友:
是触发掉还是跑码前掉,还是跑码中掉?

网友:
怎么掉法   因为少了一组电压会一开掉

网友:
看电流能冲到多大

网友:
一般是有电压没有出来,触发测各电感的电压,看看是那组没出。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啊,查

网友:
什么数据都不报上来、怎么帮你啊,,,只能告诉你:按掉电故障测试修。

网友:
说详细点啊!

网友:
查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看下电流的跳变大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