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09):
戴尔1464开机掉电   开机到0.5A左右 瞬间掉电  不知是哪的事  求解

网友: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哦。  我这里有个  戴尔 N4030的机器   就是CPU供电有问题哦,现在 也已修复了。

网友:
这么快啊,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缺电压!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缺少电压了。

网友:
电流跑到0.5A是CPU不工作,测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