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装了一天的hp dv4 win7终于装上了。擦汗

楼主(2013-04-09):
客户当天送来的机器,上盖一掀开发现b壳有摔裂的痕迹。因为机器是客户从网上刚买的,顺便说起了质保的问题,售后部给保修了。
机器系统进不去了,二话不说开干,格盘装系统。人感觉win7u盘安装版比较好,就用我最常来的方法。一路畅通无阻,不料就在机器都重启了,在最后一步安装完成的时候报错,看英文的意思是和硬盘有关系。果断换个硬盘,用我测机80一切正常。因为客户是750G的,就跟客户说硬盘有问题,同意换,换个750的报smart表错再换个sd750的ok。再次尝试安装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之前的问题,都重启了在最后安装完成的时候也是报错。没办法了,价都报上去了,硬盘心想着是必须给你换了。就尝试了别的方法一定要给他装上去。安装不行,那就ghost吧,先开始了一个win7 32位的,进系统都装ok了,还是有缺陷,4g的内存一直都是只识别到928mb的可用容量。这个也是我很纳闷!!!这也是我想问道友们的问题之一?????
然后ghost win7 64的起不来,?晕了,这岂不是让我感到了有点手足无措!
不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还有办法,用我80g的测机盘完整的安装一次进去,再取下来把把750的分好区分区to分区ghost进去。因为我之前有这样尝试过diskgen分区ok的盘对盘ghost进去的内容是可以启动的,很正常。又再次不解的是这也没成功,等把另外一块盘装进去的时候提示系统启动失败?!!!
还有方法,心想了一下,我80G测机盘都很正常的进系统,换个500G的试试,结果也是全正常。750的也要再想办法做进去。
这个办法就是盘对盘整个的ghost过来。它要是再不行我真没辙了。等我把最后一步操作完成之后欣然的笑了,终于是黄天不服有心人。看见了win7 启动的logo
到此结束。这个系统搞得我真是快郁闷的不行了。

网友:
求关注, 求回复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感觉是个人的问题。

网友A:
那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有点搞不懂,是不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有点搞不懂,是不是系统问题啊,最好找个高手看看~

网友:
搞不明白,都是一次搞定,你遇到只能说你RP大暴发

网友B:
我想说的是  不是系统的问题,硬盘也是单测都没问题。只能解释出我遇到的这个机器和750G硬盘不兼容!wd 750G就不会报smart报错。其他的三星750 就会报错。至于我尝试过st500G的这个安装版一步步直到安装完成都没问题。这样说 其实问题所在也挺清晰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可以看下面我的回复加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  不是系统的问题,硬盘也是单测都没问题。只能解释出我遇到的这个机器和750G硬盘不兼容!wd 7 ...

有可能硬盘的某个盘的扇区出错也有可能,把整个盘格掉再重新分区做系统试一下看可不可以,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