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6fpb 显示器电压跳变

楼主(2013-04-09):
一台dell 176fpb显示器,拿过来保险烧断了,开关三极管也坏了。都更换过了,可输出电压就不正常了,一会高一会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背光也跟着闪。接上负载就会这样,不接不会。断开高压,外改高压也一样。光耦也换过了,看论坛里有说把1200p40二脚反馈电路二极管断开,也一样。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源部分的TL431 换过吗  电容有没有爆  多查查

网友:
有没得可能是频率设定外围的电阻阻值有变化了

网友:
电压跳变时测量1200P40的6脚电压看是否稳定,还有这个脚的滤波电容,如果稳定就直接换掉1200P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的TL431 换过吗  电容有没有爆  多查查

电容都换过,一样

网友B:
换过tl431吗?查哈反馈电路!

网友:
直接换掉NCP1200P40吧,雷击的先换了再试试。再看8脚到300V有接电阻没,8脚电压多少等。

网友:
这样的不好搞,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tl431吗?查哈反馈电路!

换过431还是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