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MOS管的疑问,求理论支持。

楼主(2013-04-09):
联想T410I,I3机。CPU供电的所有下MOS管,用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正反都是有阻值。60欧。摘下MOS管是正常的。请问这情况是否正常,能否冒险上电?

网友:
拆下来量刷正常的就行了,楼主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拆下来没 问题就可以

网友A:
你要测下对地值啊,

网友:
摘下量MOS管正常,但放在电路中就有这种正反都有阻值的情况。请问是有什么影响到MOS管的下管S 极和D极正反测出现阻值吗?

机器的情况是触发0.5掉到0.28。

网友:
MOS管放上电路后,S极D极正反量都出现低阻值,这会否影响到后续电压开启被拉低?触发时0.5几秒掉到0.28

网友B:
场管不能在线测的,这是基础知识。但是我们都很懒,一般来说,在线测量的话,要测量它的对地阻值,还有三个极之间是否阻值为零(这里如果测量到的是下管的话,有两只脚是阻值很低的),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下对地值啊,

对地也是低阻63。

网友:
把上管拆下来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管不能在线测的,这是基础知识。但是我们都很懒,一般来说,在线测量的话,要测量它的对地阻值,还有三个 ...

已经拆下量了我在文中已经说明过。也证实了管是正常的,就是放上电路后出现低阻值,对地也是一样63,所以担心会不会某地方没查出问题导至它对地很低阻值从而拉低了后续电压,还是这情况也是正常的范围?由于经验少,所以想到的范围不大。

网友:
晕了,文中不是说过摘下来量正常的么,怎么大家讨论的方向都变了。
我还是换个问题来说明好了,由于经验浅所以请教大家,是否遇到过,拆下量正常的MOS管,放在电路中出现低阻值,有没有碰过这类的好板? 如果这不是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在电路里量,肯定有一定阻值的 。

网友:
楼上,我知道一般是一百欧以上,几十欧的CPU供电管不知有没有存在呢?而且这MOS管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正反接S极D极都有一样低阻值,对地也低阻值。一般我遇过的N沟道在线测是S对D有阻值,反接无穷。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400-600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测对地阻值呀   要没有实际数据的话就根据经验自己判断吧   MOS管在取下来不导通的情况下肯定是好的

网友:
好像下MOS管拆下来加电都没有关系吧

网友:
感觉不是好的,你换个管试试呗。

网友:
所有元件最好的办法是拆下来测量

网友:
正常的好不好、

网友:
MOS管在线测一般不准。。。。

网友:
有问题就换啊 浪费时间啊

网友:
拆下来测量,在测量下其他的MOS管比较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板上测量时CPU取下来了吗?
如果CPU是取下来了,下管值还是0.060V左右,似乎是电路有问题。
建议楼主取下CPU供电的所以低端MOS管,好像有2个的有4个的,再测量主板上CPU供电电感的对地值。
如果对地值还是60欧姆左右,建议楼主先修好主板上这个短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