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你们了 进来帮帮我把

楼主(2013-04-09):
我接了一台 神舟承运F320T 我用鲁大师测试60多度不转 压力测试就转 这是次要问题 主要问题谁能教教我 怎么接长转 3根线 我本以为拔掉黄线应该会长转 但不行呀 求你们了 帮帮 怎么接长转呀
问题

网友:
改长转很简单,风扇有4根线的话,拔掉一根是可以,三根的话就得改了,2种改法:1,黑线接地,就是量量黑线是不是有电压,有电压的话直接下拉到地就ok了,没电压就2了,2,红线(供电线)接USB活上电后的5V电压。主要是上电“后”,免得没开机就转了。
同意楼主:
5.0
风不可挡
同意楼主:

网友:
二极管接USB5V就是常转然后接地接好,只有四根线才是拔掉一根,三根线我都是接USB5v

网友:
红色线接个USB5V供电就行了 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接USB口的5v 一个接地。常转就好了。还想那么多。

网友:
不是所有的接USB 5v 都可以的呀,有的机器USB 待机都有5V 否者风扇会一直都在转!

网友:
风扇红线直接 接U口 或光驱 硬盘5V就可以

网友:
怎么都喜欢接在U口上,找个别的2及电路接,U口接了多插几个外设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挑掉控制脚,供电直接接5V,就OK了

网友:
红线供电脚,飞到光驱供电的那个电容上